[家电] 功能挺多的太阳能收音机

楼主(2025-04-02):
功能挺多,蓝牙插卡电灯,接收芯片被抹去了。灵敏度也还可以,还要什么德生1103

网友:
看到电筒了,功能不少啊

网友:
pdd买的吗,很有创意的产品

网友:
功能还挺 多,偶尔听听收音机不 错

网友:
看着还行啊

网友A:
没有看到太阳能板呀,更没有看到充电电池,

请问是哪门子的太阳能?????

网友:
我有个手摇发电,带太阳能充电,还有手电筒,声音报警功能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太阳能板呀,更没有看到充电电池,

我说太阳能,它就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太阳能板呀,更没有看到充电电池,

收音机背面那个与机身垂直的板子,应该就是你要找的太阳能电池板吧。

网友:
没有全貌,连搜图都没机会

网友:
太阳能收音机,太阳能板应该是分体的比较好,一体的充电拿出去晒,会把收音机晒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背面那个与机身垂直的板子,应该就是你要找的太阳能电池板吧。

是的,太阳能板子通过黄红线经二极管供电.看电路这是电调谐方案,波段开关应该在正面.

网友:
看见tf卡座了!功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几何?

505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太阳能板呀,更没有看到充电电池,

太阳能板就是扣起来的那个板的背面就是

网友:
再有个手摇发电机就完美了

网友:
末日生存必须品

网友:
有创意的产品,能够正常用还可以,就怕热度一过就过吃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