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故障分析(年久失修了呀)

楼主(2025-04-02):
前段时间发了一个贴求助了各路大神,由于在外地刚回来,重新编辑此帖具体问题上图说话首先是电压档位
我觉得这个精度基本算没问题,这个表年头很多了,没有任何修改调整!
毫伏电压档,能测量但是偶尔精准偶尔乱跳,尤其是切换档位这个功能没任何作用,手动挡只有一个档位!

毫安档切换正常,测量我觉得也没问题

电阻档位和通断档位同样没问题

电容档除了符号不显示测量应该也没啥大问题,100P测出来380,底数大概280

之前打开过一次,屏幕大概坏了一个小边角,在胶条右侧3㎜裂开几个裂纹。转盘上有明显的转动划痕(很深的痕迹)怀疑电容档的符号有一些可能是屏幕裂纹这个原因不显示的,然后就是毫伏电压档切换不了量程有没有可能是转盘的问题? 修好继续用!很满意的一款表,速度快!用着方便,除了没有背光

网友A:
表是准的,有问题的是信号源。

网友:
这个牌子的数字表电压都是偏低,厂里面基准有问题,另外应该是开关,按键触点不干净了,清洁,转换开关打润滑硅脂,机械开关打机油,导电橡胶的橡皮擦清洁。

网友B:
如果你的源没有问题,先调基准分压电位器校准。然后再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是准的,有问题的是信号源。

猴哥,我现在的问题是,电容档没符号,毫伏档没自动挡。。。。。。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容档,没符号,毫伏档只有一个档位,不能切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容档,没符号,毫伏档只有一个档位,不能切换。

mv档压根没自动量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v档压根没自动量程吧?

对的,没自动量程,量程也无法切换,只有一个量程,测试还算精准,刚切换到毫伏档数字乱跳,但是测量还出结果,精准度我觉得还行,好几年没调过任何精准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没自动量程,量程也无法切换,只有一个量程,测试还算精准,刚切换到毫伏档数字乱跳,但是测量还出 ...

你是开路时测试乱跳吧,那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开路时测试乱跳吧,那是正常

没有自动挡呀,我应该先检测哪里?大佬

网友C:
还没返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返厂啊

刚从外地回来,没返呀,估计问题不算太大就没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动挡呀,我应该先检测哪里?大佬

4楼说了啊,先校准基准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从外地回来,没返呀,估计问题不算太大就没返

返厂换屏啊

网友D:
这个表我一般都不用,小数点后位数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源没有问题,先调基准分压电位器校准。然后再测一遍。

好嘞!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我一般都不用,小数点后位数太多了。

小数点后面懒得看嘿嘿

网友:
我也用着它快一年了,好在它速度快精也好。

楼主:
找到了一些问题,导电胶条下面坏了一个角,电容档没符号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淘了一块屏幕,等待到货
毫伏电压档没有自动挡,量程不能切换这个问题有点迷茫了,先清理一下转盘把
在调整一下毫伏电压档校准电位器,
无济于事呀,毫伏电压档切换量程电路在哪里控制的?有电路图的大佬给指导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些问题,导电胶条下面坏了一个角,电容档没符号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淘了一块屏幕,等待到货
毫伏电 ...

再说一遍!
毫伏档没有量程切换!
调整基准分压电位器后再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