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挂了,不知道换哪个比较合适。

楼主(2025-04-02):
公司的路由器,之前用的是华为 T 7102.当时的反应就是网速慢,开个网页都要 3-5秒。

后来,自己在咸鱼弄了一个 飞鱼星的路由器,自己也不懂,只是觉得性能不错。直觉吧。

换上 飞鱼星 之后,网页基本秒开。

路由器基本 全年 24 小时 不断电。期间偶尔掉线几次,3年中不超过 10次。

3年之后,早几天,出现一天掉线 2 次。有人叫来电信的人过来,上边光线和猫没啥问题,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测速设备,就顺便让他测试一下,发现 飞鱼星下边的速度只有 400m 左右,但是,电脑连接路由拨号速度可以到 990m。可能是路由器性能不行吧。

正好 手头有空闲的 时间控制开关,就连在路由器上,每天凌晨断电 1 个小时。

周一上班,公司断网。发现路由器不行了。进入管理页面,拨号正常,内外 ip 正常,但是没法上网。重新翻出来之前的华为路由器,连接路由器 正常。

后来发现一些问题,飞鱼星的路由器,pppoe 拨号彻底不行,但是dhcp 获取外网ip 正常。以后只能当个 ap 使用了。

有个奇怪的问题,在华为路由器下边,网速可以到 990.。。但是,有时候,开网页 需要 4-5 秒。

总结 :飞鱼星的路由器,下边速度只有 400/但是,全部电脑开网页都是秒开。华为的路由器,下边速度可以到 990.但是网页不稳定,忽快忽慢, 慢的需要 3-5 秒,但是都能打开。

现在暂且使用华为路由器,连续ping 百度,每一分钟总结一次,丢包率 100%-12%不等。

现在不知道咋弄,想再换个路由器,主路由不需要 wifi,下边已经有多个 ap 接入点了。现在不知道选哪个合适。

后来我在网站上又查了一些信息,飞鱼星路由器CPU是双核800M,内存是512的。最大并发连接数是32000。 华为的路由器CPU是双核1.2g。内存128。最大连接数 没有信息。。

我现在认为,路由器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并发连接数。这个参数和内存关系密切。但是,家用路由器都不标注。

再次更换路由器,就看最大连接数就行了,只要能打到 32000 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A:
换磊科吧,当年我au小方盒硬改285P,百兆带宽带公司7、80个终端毫无压力,把飞鱼星给替换下来了,秒tp的4wan千兆(本来有4路百兆,专门买个千兆路由器,普遍反应结果体验太差,把千兆路由退了,只用一路百兆)。

网友B:
换电源试试,先易后难,电源滤波不行,谐波也严重影响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磊科吧,当年我au小方盒硬改285P,百兆带宽带公司7、80个终端毫无压力,把飞鱼星给替换下来了,秒tp的4wa ...

路由器只要给力,百兆绝对够用了。除非大块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试试,先易后难,电源滤波不行,谐波也严重影响路由

还能这么邪门 ?

网友C:
好奇飞鱼星的无线路由器什么配置,无意中搜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飞鱼星的无线路由器什么配置,无意中搜到了这个

我也不清楚,反正用着不错。三年没有掉过链子。网站都是秒开。也不知道为啥就不行了,现在当作 ap 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反正用着不错。三年没有掉过链子。网站都是秒开。也不知道为啥就不行了,现在当作 ap 使用。 ...

可能无意间升级了固件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无意间升级了固件也不一定

这个机器多年前就停产了,不可能现在升级固件。

网友:
推荐这个,公司用,无敌

网友:
网页打开慢也可能是ipv6的锅

网友D:
为什么测速快,但网页慢,而测速慢网页却快?

网友E:
随便哪个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测速快,但网页慢,而测速慢网页却快?

测速快,那是因为CPU速度快。开网页慢,那是因为内存满了,无法开辟新的通道。。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哪个都差不多

100多的路由器和100多万的路由器能一样吗?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懂,淘一个价格差不多的,别差距太大!

网友:
不知道谁家的优秀

网友:
太多选择,期待大佬分享选中的路由器!

网友:
换6000系列的路由 512内存,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
同样面临更换,看看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