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Z390UD主板死机重启电路维修

楼主(2025-04-02):
这次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有手就会
同小区一小伙送一片技嘉z390 ud主板过来,说是多天没开,现在开机不定时重启,关机,不进系统也是一样。南方和天气,潮湿得,只有南方人才懂。
当时少拍图,大家将就下
上手一看,这主板上有个位置,有一点腐蚀,像是进了水那样,存在电解的情况,这种,需要先处理看到问题的地方,量好各路电压阻值正常才能上电。
借一张图来用用

这个有点严重呀,居然还开机,南方的潮湿,发生什么事你永远也不知道。

轻轻一碰,电容都掉了,量一下,一头是接地的,从电路图中可看出,这个是5v的,也通到那个三脚管

这个另外一脚是通到12v

处理一下电容与三脚管,但是三脚管一脚直接断了,进化成了两脚,这....

回头再看一下电路原理图,有原理图就是方便啊,和玩一样,从原理图看出,这是一个双二极管,2路输入,一输出的,这个元件在RTC电路中用到,几乎全部都有,用于电池供电与待机供电
从原理图得知,型号是BAT721C,5v与12v输入,然后通过一个2.2欧的电阻,送到RD8120的vcc 5脚,给电源芯片供电,那我们再往后分析一下是,为何会断电重启呢?
从这个芯片再往后,那就是由一个上管两个下管组成的稳压电路,由电源管理芯片rt8120管制,那么,这路电压,是给rt8120的5脚供电vcc的,这个电压有问题,后面就不工作,重启,也是合理的

输出一个内存电压vddq,通过L1,进入相应点位,这个电压如果没有,那不得死机,关机嘛?

那么这个5v哪里来的呢?它待机就有,也就是说这路电路,只有电源插电,它一直处理工作状态。

补上电容,其实不补也行
量一下拆下的bat721c,脚断的那个,放在硬币上好对焦。

太小了,手机都很难拍得中它,我使用固定焦点和曝光才对拍到它。

为了方便测量,飞线上去了

这里由大神科普一下,这个我量出阻值来了,我认为它是好的,只是断了,这种断不是烧,是长时间电解才断掉的。

按下开机键,电源启动,产生主供电12v

12v接替5v,输出一个12v电压,通过2.2欧电阻,通到rt8120,那么问题来了,没开机,主供电12v不出来,那么这个5v有何用呢?这个大神解答一下才行,小弟走的是野路子,分析不出来。

这种管子,手里也没有呀,那就只能去RTC电路那里拆一个了,找出上次翻车那片华硕b85主板,拆一个。

从rtc电路那里拆一个,会不会有问题呀?大神们科普一下?

.测试了七七 四十九分钟,非常稳定,结束收工。

刚刚结束的四天假期,今天上一天,然后又是三天也假期,广西人非常松散的感觉,离不开广西这种懒散的文化。

EMD

网友:
印象中这种双二极管,在美的电磁炉里有。

网友A:
网络不行,还不赶快修网络

网友:
找俩in4148并起来代换就行,或者电阻直连

网友:
别人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板有图,能找来就是牛,现在修东西,一是盲猜,一种是碰运气,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不行,还不赶快修网络

自己的东西一点也修不了啊

网友:
楼主厉害把电脑搬到电子城人家就一句话:主板坏了得换!

网友:
有图就好办,

网友:
楼主高手,这种故障我们小白就直接扔掉换新板了

网友B:
CPU座红圈内是不是缺了一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座红圈内是不是缺了一脚?

报废的,谁去管它呀,放了好久了,桥嘎了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大神级别了

网友:
大神啊,轻松拿捏故障!虽然我基本看不懂,但不耽误我崇拜大神
感谢分享,细节拍的真清楚

网友:
看来这块主板也是命运坎坷

网友:
双二极管,电子琴音阶板上很多,显示器屏幕撕下来的边板也有,在升压电路上。

网友:
大神好手艺!佩服

网友:
有图纸搞维修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