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昨天问各位全汉电源真假FSP500-40AGPAA,今天想了一下,还是拆开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5-04-02):
今天想了一下,还是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拆的时候有两个疑问,一个是螺丝上的不紧,一个是黑色PCB,还有就是外壳软软的
就这100块钱的玩意竟然还能80白金,震惊我

还是两个问题:真假?如果是真的能抗双8PIN的显卡吗?
其实我对电源的要求也不高,就是别炸显卡,别着火......
感谢昨天的几个大佬帮我管中窥豹,我用的手机是荣耀magic5

这是昨天的帖子,大佬们啊,这个联想全汉电源真的还是假的?(出处: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3142

@luguochi @a359847514 @cdxwg @madaxiazi
@windows9650 @lookball @st911 @leoooooooooo
@微醉 @outao @cyxhome

网友:
PCB颜色只是绝缘漆的用料区别而已,我要是跟你说FSP以前电源板子全是黄色或者绿色的你估计更震惊

然后楼主可以放心,这个确实是真品全汉电源,至于双8PIN,如果用INTEL平台估计要翻车,AMD平台的话没问题,建议先把应用平台的配置列一下

网友A:
这个还应该是正品,不过是双路12v输出,最大一路12v
输出360w

网友:
摸线都知道真假了,根本不用猜,但是这几年零售版全汉都不太行了,不建议,全汉电源,只有服务器的可用,好用。

网友B:
100块500W,我漏我都不敢捡!

网友:
全汉就是全换电源了,一直都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块500W,我漏我都不敢捡!

对于垃圾佬来说100有点贵了,不过我好奇的是内部咋这么干净,像没用过的...

二○二五年四月二日

网友:
看着一般般

网友:
这做工用料,绝对是真货,关键是品牌机,没有多少选择。

网友:
  这个质量 你还想怎么样 ?

网友:
显得单薄了,厂家的减配版吧

网友:
看着挺漂亮啊,真的是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应该是正品,不过是双路12v输出,最大一路12v
输出360w

卧槽,那这电源实际只有360W?

网友:
看做工是正品

网友:
应该是减配版

网友:
看这料和做工没啥说的。好东西。

网友:
假的,肯定不是真的。全汉没有这个架构。缺了APFC,不符合国家标准

网友:
就说这么好的用料却没用3 5V DCDC,这电源只有12V输出啊。

标签上就没有3V 5V输出啊,输出线也没有红色和橙色

只有12V,那这用料不错了,价格的话那就正常范围内不离谱

所以,这种专用电源,加上这样的做工,假货概率比较低

网友:
看着不像是真的,不是全汉电源的作风。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贴
可能如上面回复中说,零售版本和服务器做工有差异
原来拆的都是品牌机、服务器的全汉,零售版本真没拆开了解过
从品牌机、服务器的做工看,这个做工应该不是用于品牌机、服务器,比品牌机、服务器的做工差得太多,起码的进线电磁过滤都没有(有些是被动式的像个变压器,有些是一块小电路板,全汉原来品牌机、服务器电源常见被动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