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桶捡了一个未知屏幕一体机,用途未知,拆机

楼主(2025-04-02):
垃圾桶捡了一个未知屏幕一体机,用途未知,插电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坏了

屏幕尺寸

卸掉所有螺丝后,开盖

网友:
不用钱,垃圾也值了

网友:
看看主电容,赶脚像12V的

如果可以做显示器,赚大了

网友:
看起来象一体机,除了VGA、HDMI-G,还有网线口,挺复杂的。

网友:
串口屏还是组态屏?

二○二五年四月二日

网友:
这么复杂 应该是组态屏  目前的串口屏结构都很简单

网友:
感觉像工业控制的设备

网友:
标这么大个24V

网友A:
工控屏,修修值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屏,修修值不少钱

想多了,这尺寸新的也才几百块吧,不过可玩性倒是很高...

二○二五年四月二日

网友:
感觉是工控用的

网友:
看做工挺猛的,感觉挺值钱的样子

网友:
明写24V,应该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这个东西都有捡

网友:
电阻触摸屏

楼主:
这都能看出来电阻屏?

网友:
收银机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工业级,二手好价钱

网友:
这也能见到,买彩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