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远离垃圾电源

楼主(2025-04-02):
深水宝买的充电头,标称快充,实测只有5V1A。

最后退役下来给玩具充电,也不指望啥波纹的,能用就行,直到昨天,发现了重大安全隐患

给电话手表充电时,被电了……多年没被电过,居然在这里翻船

用电笔反复测量,5V输出带电

以为是没良心的容阻降压?
拆开看有变压器隔离,那市电哪里来的?

带电测试,高压区,低压区都带电,这垃圾电源没有光耦,高、低压只有隔离变压器和陶瓷电容C2两个元件连接,理论上陶瓷电容击穿会炸裂,固推测是垃圾变压器绝缘不足,高压侧310V直流电串到低压侧,点亮氖灯
珍爱生命,远离垃圾电源!

都是充电头,区别这么大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A:
用电笔去试5V端,电笔亮,
你去试试世界的名牌,没有地线时,看看亮不亮?

网友:
还是原装靠谱   淘汰手机的头我都一直留着

网友B:
俺这个也这德行,是不是没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笔去试5V端,电笔亮,
你去试试世界的名牌,没有地线时,看看亮不亮? ...

我也不太懂,氖灯点亮估计要100V以上电压吧,试过其他充电头输出端并不会点亮,再说了充电头属于绝缘型电器,本就没有地线(双插)

网友:
是Y电容的关系,漏电是正常的,,一般来说,Y电容的作用是给高频变压器提供一个回流路径,以此降低EMI干扰,但同时也是电容,会通过交流信号,由于容量较小,容抗较大,漏电是不可避免的,但漏电电流有严格要求小于等于1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这个也这德行,是不是没地线?

理论上小变压器起隔离作用,再说了,整流桥过后就是直流了(不过变压器是高频脉波),你这个有点诡异啊

网友:
是感应电吧,如果是绝缘不好那可就有点意思了。用电流表串个电阻测测看对地多少电流呢?

网友:
没有光电隔离。

网友:
便宜无好货

网友C:
就跟摸电脑机箱被电是一个原因,Y电容导致的,把那个蓝色电容拆了就不会电了

网友:
自从被充电电源带走手机后,电源不敢乱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摸电脑机箱被电是一个原因,Y电容导致的,把那个蓝色电容拆了就不会电了 ...

最开始我也怀疑陶瓷电容问题,不过一看102pf的电容,理论上直流电压下电容是开路状态

网友:
电一电增加

道长法力

网友:
垃圾充电器有可能引起火灾,那就损失大了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这个也这德行,是不是没地线?

摸着手麻不

网友:
某宝上不少正规大厂的 5V/2A 充电头也只是几元1个

网友:
手摸没感觉,可能皮糙肉厚的原因吧。但胳膊肘轻微挨着的时候,有点针扎的感觉。电流没测过,感觉应该没啥电流吧。要有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