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2分内丝转2分快插活接弯头

楼主(2025-04-02):
劳心劳力自己DIY2分内丝转2分快插活接弯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877&highlight=

网上搜了一下气动接头,其实是有合适的:

这个接头标称接管这端只能接6mm的,纯水机用2分PE管外径是6.3mm,感觉问题应该不大,不行就扩一下孔;

这是2分内丝,但活动部分不是常见的内管法兰,这个2分帽是一体的,有插管插入弯管内部;

快接压帽孔径是6mm的;

2分PE管外径6.3mm,以为需要扩孔,实际不用,不费什么力就能怼进去;

插入凸管,还算轻松;

拧紧压帽,手拧就可以了;

拧在2分外丝接头上;

对比本图与上图,螺帽角度是有改变的,这个是活接。

螺帽上有一体硬管插入弯管部分,不知道是怎么密封的,又是如何卡进去的呢?拔了半天拔不出来,算了,改天试下看漏不漏水。

网友A:
铜的,是不是硬搞进去的?还是看起来是插进去的实际是一体的?

网友:
看着像是铜的

网友:
有塑料的接头的

网友B:
不用扩孔直接用就行

网友C:
这是气动元件吗

网友:
有淘宝无非标

网友:
直接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的,是不是硬搞进去的?还是看起来是插进去的实际是一体的?

是活接,螺帽凸出一段小管,插进弯管里,就是不知道如何卡住的,有密封圈,旋转时有阻尼感。

楼主:
铜镀镍,其实还是塑料的好,不知道为什么,塑料件不会结垢,金属件非常容易结垢。

楼主:
塑料的没有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的啊  不错不错

铜的容易结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扩孔直接用就行

PE管较软,可以怼进去,不费什么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气动元件吗

是气动接头。

楼主:
这个是气动标准件。

楼主:
是啊,以后不用再劳心劳力自己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镀镍,其实还是塑料的好,不知道为什么,塑料件不会结垢,金属件非常容易结垢。 ...

有的潮湿环境,铜镀镍容易氧化。塑料件做的少难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气动标准件。

凡是带一个转字的都原则上是非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