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修一个集成吊顶平板灯

楼主(2025-04-02):
家里卫生间的集成吊顶平板灯坏了,自然是第一时间拆下来看看

拿在手里重量很轻

翻过来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侧面发光的高档货,而是最便宜的普通的东西

打开果然。一面是几层均光板,另一面就是两条led

先测量了一下驱动,有正常输出电压。8颗led就用到200多伏,说明是高压led的可能性极大,
驱动上没标输出电流,从体积上看,功率不会很大

拆开驱动,没想到这个竟然还是恒流驱动的,挺不容易

主体就是8颗这样带透镜的灯珠

透镜就是用胶粘在灯珠旁边的,拆下透镜发现有一颗led,有一个明显的黑点

接电测试了一下,8伏的时候led点亮,9伏的时候可以达到300毫安了
但是问题来了,这8颗led加起来也只有72伏,和驱动的电压对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大电流高功率的led却这么单薄的散热板不坏才怪

在自己的收藏里翻了半天,找出来了一个标称18伏8瓦的小灯板
这个灯板是220伏直驱的,直接接上频闪非常严重

灯板也是自带透镜的那种

盖上盖之后发现这个灯的亮度明显不够,而且因为发光面太集中的原因,会在灯罩下边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亮区

我喜欢明亮一点的,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又翻出了一个18瓦的大灯板,这个灯板带恒流驱动,一点频闪都没有

点亮的效果。拍照片还是能看到灯板的形状,但是灯板是被我用导热硅胶粘在底座上,而且这个灯板很亮,用肉眼是看不出来这个大圈的

这么修理一下算是旧貌换新颜,卫生间也比原来亮了不少,只是有一个小问题:这个灯板的恒流驱动是带有软启动的,每次开灯会逐渐亮起,有点不太适应

网友:
把灯芯移植到原灯条了,也可以外挂3颗3伏灯芯、电流大于就行了

网友A:
恒流恒流,就是恒定电流, 坏珠短路就得,不用换

网友B:
led灯驱动电源是恒流源电路,电流不变,电压随负载而定,所以开路电压200多伏,带载电压72伏是正常的。

网友:
还是弄个灯条装上比灯盘亮度看着舒服

网友:
一共才8颗灯珠,这厂家也太抠门了吧!

网友:
还是软启动的好,延长灯珠寿命。

网友:
恒流电源就这样。换个灯珠呗,看你也是好折腾

网友:
短接坏灯珠不就可以用了,再坏直接扔

网友:
4楼解释很到位

网友:
匀光不好真难看,放张A4纸进去吧,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卫生间也搞那么亮,应该放在客厅或者餐厅的灯亮一些比较好。

网友:
直接短接坏灯珠就可以了

网友:
挺厉害的,我前几天也修好了灯。过几天分享大家

网友:
可以用液晶电视机上拆下来的旧灯条改装在这上面

网友:
你这不是撸红包1—2块钱包邮买的吧!我也撸了一对,全坏了,没修,又撸了两个其实这灯还是不错的,背板其实是铝合金的,只是有一层白色油漆,看上去跟塑料一样

网友:
开时逐渐亮起,关时逐渐熄灭。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灯。

网友(2025-05-02):
引用 网友B:
led灯驱动电源是恒流源电路,电流不变,电压随负载而定,所以开路电压200多伏,带载电压72伏是正常的。 ...

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流,就是恒定电流, 坏珠短路就得,不用换

我也是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