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inspiron7790一体机电脑拆机想加装一个硬盘,但不懂应该加装什么型号...

楼主(2025-04-02):
戴尔inspiron7790一体机电脑拆机想加装一个硬盘,但不懂应该加装什么型号的硬盘,求各位大神指导,求说明具体型号和接口等,谢谢。

网友:
拆机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Your computer supports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s:
  • One 2.5-inch hard-disk drive
  • One M.2 2230/2242 solid-state drive

网友:
2.5
M2 2230'2242

网友:
2.5寸笔记本硬盘可换更大容量的,或是加装M2  2230/2242固态硬盘。

网友:
去官网下载说明书,Dell还是很正规的,驱动、说明书啥的都有。看懂了就拆开外壳,看接口,再不懂,拍了照片再来问。

网友:
对了,学会用测试软件查看硬盘型号和协议,就知道能不能替换升级。

网友:
一体机里面有加硬盘的位置么。

网友:
先查看目前硬盘类型,再查主板扩展支持,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