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咸鱼高了两个福禄克原装保险管不知真假

楼主(2025-04-02):
440ma的略短,11a的标签看不太清楚了

11a的阻值

440ma的阻值

大佬们看看真不真,33元俩

网友A:
这玩意没有假货,只有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有假货,只有山寨货。

修大师解解惑,山寨和假货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大师解解惑,山寨和假货啥区别?

山寨你就不用发帖问了,自己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大师解解惑,山寨和假货啥区别?

阿修说,我有山寨货

送你一个便知真假

网友:
真的。

陶瓷管才假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配件都贵。

网友B:
测了一下我的,11A的是750毫欧左右,440ma的是10毫欧左右,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据我观察,像真的

网友:
应该是真的。但说不出123来。

网友C:
某宝全新的Fluke保险一套也是三十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全新的Fluke保险一套也是三十多

带盒的贵,没盒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了一下我的,11A的是750毫欧左右,440ma的是10毫欧左右,和楼主的差不多。

那我的应该是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全新的Fluke保险一套也是三十多

去搜了一下,还真是,亏了

网友D:
是真货,但不值

网友:
买原机,就有真货

网友:
比炮灰表都贵的保险丝就没必要上了,干活时炮灰先上,要测精度时再用贵表,这样就不会烧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真货,但不值

还行吧,买全新盒装两个要60多,这东西只要是真的,功能就没问题,新旧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