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条“双标”笔记本内存。后续:上板测试,512M Pass。

楼主(2025-04-02):
朋友去废品站捡的,刚开始以为是金士顿,但是这标过于清晰了。
嗯?上面好像有几个金色的字

仔细看,好像是白漆。找点稀料搓一下,再泡一下,破案了。果然没错,这是假货,报废的三星板子和三星颗粒,改刻金士顿标,再刷一层白漆,不仔细看真发现不了

忘了拍反面图,补上:

板子图

测试图
容量直接设置成512M,测试通过。也就是说原本的三星标也是假的,具体这是个什么东东就不得而知了,有机会做成硬盘试试好了。

网友A:
上机能跑就行,正身也不是杂牌

网友B:
单纯,按理说3X的价格比KST贵才对啊,难道是KST民用知名度更广?

二○二五年四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按理说3X的价格比KST贵才对啊,难道是KST民用知名度更广?

我查了D2516EC4BXGGB这个料号,容量是4G,但是三星颗粒是K4B2G是2G。另外标签KVR16S11/2最后那个2代表的是容量,2GB单条,其实容量只有1G,大概就是把1G当2G卖吧,估计SPD里写的也是2G,但是没法测试,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能跑就行,正身也不是杂牌

明天贴46EN板上跑一跑试试

网友:
内存能测试的,上机跑十来分钟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C:
用不了的,很明显这是8位的颗粒.你要找单面4颗粒的内存条那个是可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D2516EC4BXGGB这个料号,容量是4G,但是三星颗粒是K4B2G是2G。另外标签KVR16S11/2最后那个2代表的 ...

K4B2G08 256MX8 8个颗粒组2G内存没毛病的

网友:
两个标重叠显示,难道原来的白漆是涂黑遮盖的?

网友:
其实能用也没啥,内存基本用到电脑退休。

网友D:
找电脑跑跑内存尝试再说

网友:
捡的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D2516EC4BXGGB这个料号,容量是4G,但是三星颗粒是K4B2G是2G。另外标签KVR16S11/2最后那个2代表的 ...

你这么一说还真可能...

二○二五年四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电脑跑跑内存尝试再说

跑不了,没有DDR3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K4B2G08 256MX8 8个颗粒组2G内存没毛病的

哦忘记说了,这是单面的,就4颗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了的,很明显这是8位的颗粒.你要找单面4颗粒的内存条那个是可用的

已经补上反面图了。
另外我查到金士顿自家的ssd也用这个料号的缓存,不然就不让朋友帮拿了,结果被奸商坑。

网友:
这都被楼主发现了,刚开始我也没发现。

网友:
这还能这样玩啊

网友:
是涂漆后再激光打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