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角磨机的转速,价格越高的转速越低?

楼主(2025-04-02):
前几天去看角磨机,本身用的不多,主要螺丝买长了切螺丝用,去市场里看的220V交流有刷机,普遍一百多吧,价格越高的转速越低,有10000转的,11000的和12000的,属12000的最便宜,这玩意把转速做低很难,转速做高很容易是吗?问下大家这东西转速多少合适?装图片这种切割片。

网友:
有没有可能便宜的是虚标的

网友A:
万转以上就够了。但是千万记住高转速工具不能使用带齿的锯片。

网友:
角磨机是非常危险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转以上就够了。但是千万记住高转速工具不能使用带齿的锯片。

那我是买12000转的,还是加钱买10000转的?还是折中11000

网友:
转速都是虚标,便宜的虚标多,贵的虚标少,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转以上就够了。但是千万记住高转速工具不能使用带齿的锯片。

就算一千转,装了带齿锯片,照样切你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一千转,装了带齿锯片,照样切你没商量。

我是一辈子只装切割片

网友:
角磨机的转速应该与价格无关吧。

网友C:
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关联……

那买啥样的

网友D:
两都没关联吧,一万转时感觉挺吓人的,我用调速的角磨机,一般就调到三四千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都没关联吧,一万转时感觉挺吓人的,我用调速的角磨机,一般就调到三四千转用。 ...

多少钱买的?啥牌子

网友:
转速和扭力有有平衡,转速高的通常意味着线圈匝数更少,更容易发热。
插电开机,空载都往外吹热气的一定不能买,至少空载半分钟出风口没热风吹出的才能买!
其次看转起来切割片是否晃动不同心及不平!

网友:
插电的角磨机好选啊,前几天有人介绍的高壹工机才60多元,应该是首选。

网友:
转速越低 支持的磨片直径越大 同时功率也越大。价钱自然越高。像2000瓦的大角磨 转速只有8000。

网友:
这个靠高转速切割快。低转要达到切割力度,估计电机要更加厉害,所以价钱更高。

1万转跟1万2千转相差20%,万转级别一般人很难感觉出区别。但价格相差更高。

网友E:
如图切割片有标Max speed 80m/s,你可以根据它的直径换算出最大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切割片有标Max speed 80m/s,你可以根据它的直径换算出最大转速……

7639转,凑字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7639转,凑字数

算错了,100是直径,半径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