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或安防行业的朋友,你们用什么样的压线钳压接端子头

楼主(2025-04-02):
如题,先谢过!
主要是请教一下经常做电工或者安防之类行业的朋友门,你们用什么样的压线钳压接端子头
眼前最主要还是要压一些线束端子,PH和XH的杜邦公母头,还有插片端子,OT和牛鼻暂时可以用剥线钳自带的三个牙口.

这种类有点多,实在分不清那个型号的合适,
主要压下面这几种公母头,裸线径2平方毫米左右,电源最大也就3-5A电流.
pH.XH公母头.有2.0和2.5,最好还能压1.2和1的.以后可能会用到插片,大中小三种

也是大中小三种.也可以不用钳子,剥线钳也能压这个.
目前看好像就SN58和SMA2549适合的多一些.

不知道坛友有没有老师傅给推荐推荐,还是那句坛子里工具版的老话,寿命长,好用的工具不一定贵或者花里胡哨,所以有些做推的朋友,就谢了.暂时只想要一把好用的钳子.可以拿来吃饭的.

网友:
华胜和wiss的在用,线切割的钳口。量大还是上气动,买对应钳口更换即可。电动的有点贵。也就偶尔用用,更多是随手有啥就用啥钳子,反而小尖嘴钳用的最多。

网友:
压线钳这种工具,买贵的基本不会错

网友A:
巧了,我前段时间刚研究XH接口

多方比较后买了SN-01BM的钳子,这种钳口只有线切割的

2549有四个钳口,能压的种类多些

但会分线切割和铸造两种,价格差一倍
铸造的精度明显不如线切割

以前我拿230C模块(本来压插簧的)压XH能凑合,
但因为这比XH长不好对齐容易歪

还有压c45端子用的

最后虽然压线钳的钳口可以换,
但至少两个标准宽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前段时间刚研究XH接口,

我也研究了两天了,就SN-58B或者B+,要么2549...然后,这种钳子还是要买手柄好的,才好换钳口,以前买过一个垃圾货,钳口太软,而且还会晃动.直接丢了.IW的好贵啊,100多.2-30 的好像都是铸造的.压PH,XH,应该不行,线太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研究了两天了,就SN-58B或者B+,要么2549...然后,这种钳子还是要买手柄好的,才好换钳口,以前买过一个垃 ...

不急的话闲鱼上蹲,
很多非专业用户买了压接钳
偶尔用一次就半价出闲置了
这个我当时犹豫了一下,
没抢到有点小遗憾

网友:
我用SN58的,工作量小累手能坚持,等量大上电动

网友:
去年双十一买了SN-2549

网友B:
这种工具一般家用使用率太低,一般都用尖嘴钳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具一般家用使用率太低,一般都用尖嘴钳凑合。

嗯,我也是  可是现在要捏很多,尖嘴钳太容易压坏了.

网友:
买压线钳得批量干,压一两个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