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双U下水管是不是很容易堵住?

楼主(2025-04-02):
一个U就能减慢流速,

2个U不是流不了,只能淌么

网友:
一个U怎么做?

网友:
是容易堵,但不是双U就只能做直排的了。

网友:
堵了就通通,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水封。不是给你开了个口,堵了拧开盖子

网友A:
是让你配合这个用的

你一定要犟,看看人家细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让你配合这个用的

配合这个了,还是很容易赌住啊

网友B:
一个U没法做的,不想堵简单,不用就行了

网友C:
能改的话,还是直接改成单盆的吧.起码下水问题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U没法做的,不想堵简单,不用就行了

不用能受得了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改的话,还是直接改成单盆的吧.起码下水问题好很多

单盆比较不容易堵住么?

网友D:
这是S水封弯,为了阻止臭气和虫子侵略是会牺牲下水的流畅。
现在有硅胶防臭芯了就取消了S弯,楼主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S水封弯,为了阻止臭气和虫子侵略是会牺牲下水的流畅。
现在有硅胶防臭芯了就取消了S弯,楼主可以试一 ...

预埋管道排水口位置偏高,相当于排水端多了一个U形,加上这个S形,是不是水流速度要慢非常多,所以很容易堵塞?

网友:
6楼说的没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埋管道排水口位置偏高,相当于排水端多了一个U形,加上这个S形,是不是水流速度要慢非常多,所以很容易 ...

多个弯走水没太多差别,但是会沉积渣物,日久堆积满了就堵了,就算竖直向下的波纹管,那些腻渣甚至洗脸香皂水产生的粘腻都会挂满内壁(光滑内壁的直管挂的少些),水冲不⬇️,还须钢丝球才刮搽的干净,所以麻烦在所难免。

网友:
一样的管子,用了10年没堵过。

网友:
你可以用135度弯头自己改一个,最后发现,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合这个了,还是很容易赌住啊

用这个都会堵,那没办法了。

网友:
这是典型U管用法,几乎每家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