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箭牌虹吸式马桶===女同事的故事第三篇终结章

楼主(2025-04-02):
    女同事的故事迎来最后最终章,箭牌马桶故障修复。。。说是故障也算不上太大的故障,但就因为这故障折腾了好几次才总结出来。。此马桶是名牌马桶----箭牌虹吸式马桶,省水,冲力大, 但毕竟安装已经有很多年,玻璃胶完全松脱,,女同事发现固定底座的玻璃胶已经全部松脱,整个马桶已经移位,本以为推开底部把旧法兰换掉,重新打胶即可。。怎料这马桶这么麻烦难搞。。。

    起初为了效果更好,直接拿了个加厚两层防反臭密封圈的好法兰。拆开马桶,拔掉旧法兰才发现下水道管口比较浅,加厚法兰根本放不下,手头也没有角磨机之类,只能拿个手钻加个磨头,磨了半天,勉强可以把法兰放进110管口,不加密封胶压上马桶试了试,还是稍高了点。前后不平。。如果下水道是那种普通PVC110管基本都能放得下,偏偏这老房子是铁管那种。为了尽快能用,吩咐女同事下楼在五金店随便买了个普通法兰应付着先。。怎料普通法兰太烂。 装倒时能装上,放上马桶压紧胶泥时没发现,下水口已经被马桶压偏了一边,放水测试冲水,测试漏水倒没漏,但按下冲水压根水冲不掉。下水超慢,把马桶拉开发现法兰出水口一边已经压扁了。
      垃圾法兰根本承受不了马桶的重压,一下就报废了 。一般装法兰都得压在马桶底座压紧才好粘接,以防日后漏水。当时却没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此下水道有S弯,加上虹吸式马桶又有一个S弯,两个S弯如果法兰密封住,水流冲下来没外面空气做交换,水是冲不下去的。
      第二次换法兰,是某水艇的优质法兰,胶质柔软非常有弹性。粘合度高,再次拉开马桶沾上法兰,通水试水,还是下水冲不下去。起初无意识到是S弯的问题,以为下水道堵了。女同事递来半瓶通下水道用的疏通剂。(我一直不建议用疏通剂疏通管道)无疏通弹簧只好少量试试,还是不出我所料,疏通剂不但无起作用,大量的结晶体把马桶喷水口都堵完了。。把马桶整个抬离地面水就是不下来。。。只能从底部出水口位置用铁线捅,大量已经凝固的粉剂拉出来水才溢出,即使用温水也不见得能把这些疏通剂迅速溶解的。。个人不建议用疏通剂疏通下水道,腐蚀性太强的疏通剂会烧管,万一是主管道把楼下的管道烧穿那够你喝一壶的。。腐蚀性不强的像这样的把水管都堵死了。是疏通还是添堵剂,实战证明没啥用。
      重新摆放好法兰,通水测试,把马桶底部往后轻轻抬高,下水立马畅通无阻,把马桶放下,水又下不去了。。旧楼的下水道存在S弯,虹吸式马桶又一个S弯,法兰压紧后由于法兰密封性好,水里根本没透气憋住,所以水根本冲不下去。现在还是没打胶的,如果没测直接打胶封底,那水憋得更厉害。。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想办法让法兰有换气空间。。
      把法兰密封胶圈用剪刀剪开一块小的缺口出来,缺口向马桶后面,让胶边留出一条缝隙,压上马桶通水测试,,下水立马畅通无阻,打胶之前再模拟一下,用布把马桶后半段堵起来,再通水测试,,下水还是能下,但冲水下水力度明显减弱。暂时考虑就是后背先不打胶,或看情况打一半先, 把马桶周边旧胶刮干净,出水口,周边全部用风筒吹干,打胶关闭进水阀,,等48小时之后看效果。。
      感到纳闷的是。这种80年代兴建的旧宿舍楼,下水道为了防臭都采用S弯的。那么以前刚用的时候为什么没用直排式马桶而采用虹吸式马桶一直相安无事,直至法兰烂了漏水,更换后就出现这种无法换气的效果呢。。。论坛有无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我看见标题就进来了

网友A:
女同事的拆修故事非常好,期待继续出续集

网友B:
法兰密封胶圈刀剪开一块小的缺口不会漏水吗

网友:
明白,已经到卫生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密封胶圈刀剪开一块小的缺口不会漏水吗

目前来看,肯定不会,潜水艇的法兰圈密封性是我见过的比较好的。密封圈很厚实,我剪开的只是胶泥,出水口还包着,只是有条细小的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同事的拆修故事非常好,期待继续出续集

本来还有美的风扇的脚本。。。。奈何拆开主板已经发霉没法修,素材已经准备好就修不下去,所以没发出来。。

网友:
女同事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同事的拆修故事非常好,期待继续出续集

感谢捧场,大件基本都修了个遍,燃气灶,空调,洗衣机,马桶。风扇没法修,硬逼出续集的话可能还有个强光电筒。。。这没啥看头吧。。。。

网友:
最后最终章,修成正果了!

网友:
下一贴应该开vip

网友:
又是女同事的故事

网友:
最后最终章请大家吃喜糖

网友:
大家关心的是女同事需不需要修

网友:
女同事在哪里?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

网友:
必须要修理

网友:
必须要修理   修理

网友:
进来没看到女同事,走了

网友:
期待女同事系列精彩故事的番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