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48V200AH磷酸铁锂 充电电流只有10A

楼主(2025-04-02):
请教各位大神,咸鱼入了一个铁塔48V200AH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流只有10A,放电电流够用。没拆开看保护板什么信号,目标想提高充电电流至20A。看了一些大神的帖子,是不是我这情况用BMS通用上位机软件可以解锁?求大神回复。

网友:
是通信电池还是发电的储能电池

网友A:
没图片说啥呢,不同通信电源协议不一样,怎么好给你说

网友:
谁敢乱说,回头给放烟花了责任大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片说啥呢,不同通信电源协议不一样,怎么好给你说

我是小白一个用BMS通用上位机软件1.59,能读取PACK信息,但提示下位机无回复,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充电器功率多大?按理200Ah的,保护板不可能充电限流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功率多大?按理200Ah的,保护板不可能充电限流10A

6千瓦的光伏作充电电源,另外一组并联的200ah充电电流最大可以80A,所以充电功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