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470伪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02):
不喜欢啰嗦,大家请看图

网友A:
修一修还能继续在战十年……

网友:
360 确实碍眼啊!有机会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B:
是合盖息屏开关电路?当年Y460N  按启动按钮,按钮灯一闪就灭,屏幕不亮。反复按个十几二十遍可能中间有一遍能正常启动。自己尝试修不没修好,最后咸鱼300卖了尸体,现在想想可能是合盖息屏开关的问题

网友C:
470
经典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修还能继续在战十年……

至少还能用5年,电池没问题。系统没问题,内存6G,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合盖息屏开关电路?当年Y460N  按启动按钮,按钮灯一闪就灭,屏幕不亮。反复按个十几二十遍可能中间有一 ...

你这情况应该跟我的一样,是通病。充电mos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
经典机器啊

目前还是很好用,登录微信看视频号直播都没有问题。

网友:
修好又能继续服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情况应该跟我的一样,是通病。充电mos管问题。

哎  痛失所爱,我用了十来年,由此出差回来息屏待机忘了关机后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