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西普尔为小刀代工的72V充电器

楼主(2025-04-02):
产品标签都被擦掉了,原来标识是72V-32Ah的

废话少说,上实物图:
下面外观:

背影:

电路板:看着跟SP600差不多的板子,为毛它就是72V-4A的?高压电容是400V220UF的

pcb板子型号:HT600A8

电路板背面:

不知道干什么的多脚芯片:

同样不知道是什么的8脚芯片:

网友:
块头还不小

网友:
西普尔的72V充电器

网友A:
能用就行了

网友:
好大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行了

西普尔的充电器做的有特点,只插220v点,在输出口是测不到电压的,而聚源的就能测到低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普尔的充电器做的有特点,只插220v点,在输出口是测不到电压的,而聚源的就能测到低电压 ...

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B:
居然没有灌胶,好评。

网友:
居然没灌胶

网友:
没有灌胶,不错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讲究的就是一个简单粗暴,能用就行。

网友:
简单干练 该有的也都有了 很不错吧  已经不是当年堆料级别的产物了

楼主:
这个元件好像叫可控硅,看一些拆解充电器的帖子,这个是BT151型号的,我的这个板子是BT152型号的,简单查了一些资料,说是BT152可承载的电流要大一些,或许3A以内的充电器就用BT151,3A以上的则用BT15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有灌胶,好评。

早期的产品是不灌胶的,这个是2018年出厂的

网友:
看着还行,风格一致

网友:
干净整洁 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