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咸鱼买的映趣电动牙刷

楼主(2025-04-02):
前几天买了论坛卖的9.9两支的电动牙刷,搜索介绍应该不是偏心马达,就买个两个。顺便用红包买了最便宜的14500电池

。拆机很简单没有螺丝,后盖插刀片撬开。

果真不是偏心电动机,应该和飞利浦一样的电机,隔着铁皮外壳磁力也比较强,没法拆电机,不知道是不是强磁

原装电池充电也没反应,0v.钳子拆了镀镍片,烙铁上焊锡,跳高温度直接焊接新电池上。

都是泓力电池,

原装电池生锈了,套皮lg,搞笑了

换完电池完美修复,该不会测频率,这样是每秒200hz也就是一分12000震动?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一看就便宜,电池还生锈

网友:
电池还生锈了

网友:
这个频率是怎么测的呢

网友:
看着做工一般

网友:
调查比较差

网友:
电池可是够差的

网友:
9.9的电动牙刷能用就行

网友:
换个大容量的电池增加续航,不知道有没有空间塞得下。

网友:
电池太劣质了

网友A:
这个是鹌鹑家的吗

网友:
我一直在想,电动牙刷真的有必要么?究竟有多少让人需要这种牙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鹌鹑家的吗

不是,
是   三稻耳机捡漏 家的

网友:
用热熔胶粘可以无损拆下

网友:
可以了,还送全新了的牙刷头,单买牙刷头都不止

网友:
为什么要用电动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