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次30天左右的优利德UT222售后过程

楼主(2025-04-03):
2月份买了一个UT222,应该是定制的表,牌标不是UNIT,就是电流档的电位器损坏导致不能测量,拨盘塑料设计问题,固定螺丝磨后面的电路板线路。3月5号寄回售后,11号签收,14号就显示修复返回,一直到28号才修复返回,中间我还打电话问了2次,一开始说给免费换了前壳和校准了,后面又说免费换了钳头,最后面除了后壳没有换其余的都换了,主板,前壳,拨盘,钳头。今天才收到返回的表。历时28天。也算是很长时间了吧。
最初是这个牌标

寄回来就是UNIT了

原来背面
新版的背面,最低下原来4个都是绿色的,换的有蓝色的。
原来正面

新的没有拆,不发正面了

前面3张是老的图片,后面3张是新的,局部有变动,最大的是电源线改了2.54插拔口,不是焊死的了。还送了一个9v电池
这个UT22真的很大,UT203在它目前都够不到钳底

网友:
应该就是换了一个表

网友:
这售后也太棒了吧!

网友:
好大的表啊

网友:
优德力在国内还是不错的,有块219,有他家的热成像!

网友:
这么给力啊

楼主:
对比一下普通钳表和福禄克17b+大小

网友:
这个万用表还行够用。

网友A:
等于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换新了。。

我看除了螺丝屏幕,就是新的了

网友B:
我靠真的好大,这是电业配电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真的好大,这是电业配电房用的吗

高压变电站流出

网友C:
楼主赚了

付运费换了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赚了

付运费换了块表

本来就一个拨盘塑料螺丝固定柱裂了,换前壳是因为这个表不是UNIT标识,定制版的,

网友:
这么长时间?我十年前的胜利890c+在年前也修好了用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的表串挡,就是打到电压档它可能显示电流,想用蜂鸣挡,反复转好几次表盘可能才正常凑合着也能用毕竟是业余用用,我一直以为是表盘物理损伤所以没修,我打开过看到铜箔确实有伤。我还自己修过其他地方,联系客服不想给我修说表太老了,我坚持修她问了我批次,我的可以修,一周完美修复,不知道修哪里了我没打开过

网友:
看9楼的图,这钳表真不小。

网友D:
这个表看起来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看起来很不错的。

新的1千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