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摄像头酒红暗色图像大概是那里坏啦

楼主(2025-04-03):
白天,晚上红外线也是,就这边酒红暗色。是啥IR-CUT出问题了嘛
开白光补灯正常

网友A:
红外截止坏了卡死不动的话,应该是黑白照片。

网友:
应该就是红外滤光片的事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免拆机简单快捷有效的办法:拿一个橡皮榔头或者胶质手柄的长螺丝刀,手持螺丝刀头那边,用胶质手柄,敲击摄像头外壳(橡皮榔头敲击外壳同理),“大力出奇迹!”一般三到五下即可恢复正常!这个是IR-CUT滤光片切换卡住造成。好了的话,在论坛里面回一下@我。祝您好运,期待您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截止坏了卡死不动的话,应该是黑白照片。

那这种,可能是摄像头有问题嘛

网友C:
可能是转换电路出问题了,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看着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转换电路出问题了,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看着有点别扭

杂牌摄像头来的。app上听声音,全是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转换电路出问题了,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看着有点别扭

白天室外全白茫茫一遍,啥也看不清。屋内虽模糊但能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免拆机简单快捷有效的办法:拿一个橡皮榔头或者胶质手柄的长螺丝刀,手持螺丝刀头那边,用胶质手 ...

我也试过这种大力出奇迹方法,敲好了,至今再没坏过。当年出问题也是因为撞击导致的,算是正骨了吧。。。

网友:
自然光线问题或电子元件老化了,我的也一样,时不时偏红,偏紫,偏黄。LED灯光,照,显示正常;自然光就是偏色。凑合着用。

网友D:
以前有个海康头也这样 刷新了一下固件好了

网友:
之前有个摄像头出现过这个情况,后面就换摄像头了,没试过大力出奇迹,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个海康头也这样 刷新了一下固件好了

杂牌摄像头,找客服说没有,直接说坏了

网友E:
IR-CUT滤光片切换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IR-CUT滤光片切换卡住

我直接拔掉IR-CUT,还是这药

网友:
估计最大可能是主单元板上的成像那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