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配电箱里的这些细电线干啥的

楼主(2025-04-03):
电表上看到的,是接啥传感器东西嘛

网友:
可能抄表用

楼主:
电网远程抄表嘛,但这旁边,不是每个电表都有这两条线

网友A:
旁边不是写的手动 自动  就是远程遥控关闸 提供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不是写的手动 自动  就是远程遥控关闸 提供供电

你说图二空开那里嘛。之前没仔细看

网友:
感觉像远程控制的

网友:
估计是远程断电用的

网友B:
应该电表没钱了,就自动跳闸,控制空气开关的。

空气开关旁边也有个孔,可以装附件的,可以是漏电保护器,也可以是开合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电表没钱了,就自动跳闸,控制空气开关的。

空气开关旁边也有个孔,可以装附件的,可以是漏电保护器, ...

应该是这样,有些断路器可以有分励脱口功能,欠费了触发空气开关脱口。好像这样用也不好,稍微懂点电工的就可以解除掉,现在大部分这个断电的东西都集成在电表里

网友:
接空开,有可能是某种断电措施

网友:
看上去是火线零线,可能是供有线电视放大器用电,或电信宽带交换器用电。

网友:
拍上面点,看上面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有些断路器可以有分励脱口功能,欠费了触发空气开关脱口。好像这样用也不好,稍微懂点电工的 ...

解除也没用,电表会再次断电,除非拔线。。。

网友:
接了一个小功率的用电设备。

网友:
脱扣线圈,欠费停电。现在国家电网不允许欠费停电了。这应该是以前的,或者物业等自行设置的

网友:
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没见到过这种空开。

网友:
静悄悄去剪断它的红线。

看看结果?

网友:
现在很多大开关都带了控制线可控通断

网友:
应该就是远程控制的

网友:
远程抄表供电用的。
不过这种是老式的,现在都集成在电表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