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人了解过咳痰机嘛

楼主(2025-04-03):
论坛里没有医疗器械区,发这里问问,有没有大佬比较熟悉的

家里爷爷有慢阻肺,1个月就住院三四次。稍微懂的人都知道,下呼吸疾病,排痰是很关键的保养拉。
老人嘛,啥东西都退化,咳嗽能力也退化了狠多,体位排痰,雾化排痰效果不咋样拉,可能还是咳嗽能力差吐不出痰拉。想着搞个好的排痰机器。
问下ds,回了啥吸痰器,高频振荡排痰等等,还是觉得个咳痰机,好像还行。
网上一搜,设备基本是3w左右.好贵啊,看原理,是啥MI-E,其技术原理为通过吸气时施加较高正压,在呼气时瞬间切换为负压,利用正负压在气道内产生较高呼气流速,从而替代咳嗽动作或增强咳嗽效果。
由于网上大多是厂家的宣传资料,或者卖这类设备的销售宣传。病人使用分享并不多,
不知这东西是否智商税

网友A:
要看是否是正规医疗器械,购买时要看是否有“三证”齐全。若想判断是否实用建议去大型三甲医院临床科室查看,是否有实际使用还是概念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否是正规医疗器械,购买时要看是否有“三证”齐全。若想判断是否实用建议去大型三甲医院临床科室查看 ...

对的,看看医院用什么,问问医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看看医院用什么,问问医生

看看医院用什么?
医院的好几千万(夸张点)

问问医生?
来治疗最好(医生的特长)

网友:
厉害了,第一次知道这玩意

网友:
里面就是个气泵

网友:
看看国产走量的正规医疗品牌吧,这玩意,只要医用价格就上虚高,没得办法,别的主要你也不敢用啊。

网友:
原理存疑啊

网友D:
三年特殊时期结束后我住院了(本人30多岁),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症状是咳嗽、有痰、哮喘(无此病史)、高烧不退,医院每天两次高频振动排痰。类似一件马甲穿上,接上一个机器的气管,感觉里边就是个气动泵,用了几天,感觉没啥鸟用

网友E:
本质上就是吸痰,机能退化,到最后还得是用管子去吸呼吸道内的痰呢。

网友:
内窥镜加真空气泵自己造一套试试。我乱想的

网友:
医疗器械类基本都是保密的

网友F:
看你想排痰,还是吸痰。两种原理不一样,价格都不一样。。
吸痰器便宜一些。但操作的时候,人很难受,而且手法要快。比较深的痰不太好吸出来。。
其他震动排痰,设备比较贵,家里购买操作可能不太划算。。就是那种穿戴式排痰的,老人受不受得了哪个抖动,也得看。。
吃点化痰的药

网友:
可能没啥用就一个气泵。有痰还是有炎症或者干吧,治标才重要吧,多喝热水多喝梨汤可能都比这个有用。另外胸部保暖不够也容易咳嗽有痰,加马甲之类也挺好,背部按摩这种理疗方式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看医院用什么?
医院的好几千万(夸张点)

啥好几千万...........这玩意又不是CT、MRI不至于这么贵,何况这东西也只有中国会产,洋人基本不会制造这种仪器。再说直白点基本上也就是金华永康那边一些医疗器械厂家产的或者江苏、无锡也有几家会产这些“非主流”医疗设备吧。

你可以看看国际大型医疗制造企业,基本不会制造这种冷门偏门的东西,比如理疗仪器、保健仪器等等,所以我将统称“非主流”,好比艾灸灯啦,什么红外线热疗机啦,这些偏门的。你说它没用吧,有时候似乎也有点用,你说它真的靠它起死回生,似乎也不咋地,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年特殊时期结束后我住院了(本人30多岁),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症状是咳嗽、有痰、哮喘(无此病史)、 ...

痰都没排除些嘛。是不是可能无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想排痰,还是吸痰。两种原理不一样,价格都不一样。。
吸痰器便宜一些。但操作的时候,人很难受,而且 ...

雾化化痰药都有用,但感觉不给力。
就这东西原理来说,还是有用的把,但不不一定适合你用,只要价格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否是正规医疗器械,购买时要看是否有“三证”齐全。若想判断是否实用建议去大型三甲医院临床科室查看 ...

网上看到icu有类似东西,但比这高级多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质上就是吸痰,机能退化,到最后还得是用管子去吸呼吸道内的痰呢。

网上有看到,有些铣刀咽喉处,还是咳不出来,就得上吸痰。
有些为了排痰方便,可能考虑气切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好几千万...........这玩意又不是CT、MRI不至于这么贵,何况这东西也只有中国会产,洋人基本不会制造这 ...

我查了国外有的,飞利浦伟康CoughAssist T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