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钻外壳里塞车灯,拼装手电

楼主(2025-04-03):
如题,没啥说的,就是把壳子内抠一下,塞颗强弱档车灯在里面。
开关选装的是小体积不调速的。

电池

比划一下,内部突出点抠下

勉强塞进去

塞进后。

实测功率近20瓦,照明效果不错

打算再去并夕夕撸个这样的盖子套前方

网友A:
弄个自锁开关要方便些

网友B:
废物利用,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C:
后盖开孔注意散热

网友D:
高亮状态下,壳子都不知道能不能抗住不熔化呢。

网友E:
这这这,远近光一体啊,在你对立的车可老受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这这,远近光一体啊,在你对立的车可老受难了

是的,不仅如此,光斑还不是铺路的扁那种。所以,这不是干脆用来做手电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亮状态下,壳子都不知道能不能抗住不熔化呢。

这个是全铝,还自带风扇,压20瓦完全绰绰有余。用过类似灯,不带风扇,光全铝就足以压26瓦真实功率,常用两年无光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盖开孔注意散热

是的,有孔且不止后壳有孔,这壳子,灯体全身都恨不得是四处漏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物利用,就是体积大了点。

壳子和灯还有开关,全都是刻意买的全新,只是都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自锁开关要方便些

是的,是自锁开关通断,不是连续调速开关。

楼主:
所以,干脆不装车,拿来做手电,而且也要这灯的功率,才能发挥工具电池潜力。普通的手电灯,比这个贵都不说,还令电池组有力无处使。

楼主:
嗯,主要是必须这灯的功率,能匹配电池组。常规的灯贵不说,要么体积大,要么功率小令电池组有力无处使。恰好这灯功率造形结构散热各方面全都完美适用这里,用这里,感觉比装车上本来的地方还更合适。

网友F:
佩服楼主这手法怕是偷偷拜了鲁班为师吧?每个线条都像会说话!也眼睛是学会了,手残。想参考楼主的改造,求提供高低一体LED灯及安定的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楼主这手法怕是偷偷拜了鲁班为师吧?每个线条都像会说话!也眼睛是学会了,手残。想参考楼主的改造,求 ...

灯和壳子都是全新,某鱼上九块九包邮带驱动、反光碗和风扇,我是讨价还价20块钱包邮3颗。“加一11”那家还有6颗灯。
壳子以前某鱼有同款,现在只有并夕夕相似的,8块3角钱包邮。壳子内部需要略抠一下。当然了,16.8v或者直接12V的全新或者二手电钻以及壳子大把。就是开关原配是调速,需要另外买通断,并夕夕两块一个。
动手很简单,壳子内部拿灯比划着抠一下,开关比划着合适位置打个孔让自锁伸出来。灯驱动板缓缓小心用点力,把驱动外壳破坏掉再轻松抠除多余的防水胶,这样驱动板就能塞进壳子,驱动板上长的线头多余,剪短焊上,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和壳子都是全新,某鱼上九块九包邮带驱动、反光碗和风扇,我是讨价还价20块钱包邮3颗。“加一11”那家还 ...

非常感谢!紫薯布丁2025

网友G:
引用 楼主:
灯和壳子都是全新,某鱼上九块九包邮带驱动、反光碗和风扇,我是讨价还价20块钱包邮3颗。“加一11”那家还 ...

没找到,请问led车灯商品全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找到,请问led车灯商品全称,谢谢
商品名称:“处理一批样品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