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点原子DM40C测试变频器

楼主(2025-04-03):
这机子自己做过屏蔽

测变频器输出,进行触摸操作

测试电阻,表各部分靠近变频器所受影响

网友:
上百KW的变频器干扰更大

网友A:
正点的测试结果与变频器设定值吻合吗?

网友:
以前用触摸屏的示波器,修开关电源,变频器; 经常出现电容屏死机;

被迫外接鼠标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的测试结果与变频器设定值吻合吗?

变频器实际输出应该是220V左右,带低通滤波的万用表测量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