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DS1052E示波器1通道方波不停左右摆动求助

楼主(2025-04-03):
一台普源DS1052E示波器不通电,电源板坏,修好电源发现1通道方波不停左右摆动,2通道正常,1通道调到合适触发电平还是左右摆动,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A:
没修过不同步故障,不好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不同步故障,不好说啥

1通道触发模式在“边沿触发”时波形摆动,其他触发模式不会动,显示正常方波

网友B:
用自带信号源,按auto,也不行么?如果可以说明没调好,如果不行去掉探头跑自校正,还不行就是屏蔽罩里面哪个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自带信号源,按auto,也不行么?如果可以说明没调好,如果不行去掉探头跑自校正,还不行就是屏蔽罩里面哪 ...

回答专业,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带信号源,按auto,也不行么?如果可以说明没调好,如果不行去掉探头跑自校正,还不行就是屏蔽罩里面哪 ...

用自带信号源按AUTO也不行,自校正过几次了,也不行。屏蔽罩里面哪个电阻呀??

网友:
1,2通道触发模式在“边沿触发”时波形摆动,我的也成这样了,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