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前些年做的变压器点焊机,焊接效果不怎么美观稳到是稳

楼主(2025-04-03):
这是前些年做的变压器点焊机,焊接效果不怎么美观稳到是稳。

楼主:
后来用两串3000F的超级电容+继电器又做了一个效果还可以

网友A:
变压器款,电流不够,时间过长,所以焊点发黑

网友:
会玩,不过焊点间烧变色了,是电流已经快马上超了吧?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

网友B:
变压器小了。

网友C:
电流不够时间来凑   所以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够时间来凑   所以发黑

对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小了。

当时就地取材就是玩没管他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款,电流不够,时间过长,所以焊点发黑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变压器款的输出端线径再大一些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楼主:
现在准备把继电器换成mos管,还望大师多指点一下怎么样才不炸管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没个参照物,不知变压器功率是多大的?可能是小了点吧

网友E:
工具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不错

网友F:
3000F需要那么大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0F需要那么大的电容吗

两个串联减半

楼主:
第一次用热风枪吹焊焊得很丑,还差点把PCB板干废。

楼主:
焊前面两个的时候没找到技巧把焊盘搞坏了飞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不错

就这点爱好,属于那种又菜又爱玩的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个参照物,不知变压器功率是多大的?可能是小了点吧

原变压器是500VA380/220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