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奥睿科PD USB3.2 HUB,大家看看值不值400块的价格

楼主(2025-04-03):
最近入了一个USB3.2 GEN2 10GBPS的hub,这个HUB设计比较奇葩,输入电源居然是24V3A 的一个巨大电源,还是5.5的电源口,并不是typec的输入口,输出是一条20GBPS的编制typec线,测速速度C口和A口可以达到950M/S的写入速度,算是合格产品,但是这个电源是个心病,用手机测试PD输出可以达到4.5V 9A的功率,40W左右,标称是60W输出,可能我的手机不支持高电压  只能高电流。于是想把我的手机80W的充电器转接5.5口诱骗出20V 4A的电源给HUB供电,所以才拆看一探究竟。

拆解过程有点难度,设计比较奇葩,背面三个螺丝拆掉,有两只在橡胶垫下,然后怎么都剥不开后盖,看了半天发现电路板和背板有螺丝在内部相连,所以需要整个拿出,于是大力出奇迹,先把两头的圆形盖子捅出去,再着需要拔出一条缝隙从内部把排插那一个个USB接口边上的塑胶圈一个个抠出,导致外壳撬的时候伤了一点,当全部抠出后,就能把背壳和电路板一起拿出。下面大家看看  ,这个值不值400的价格。

网友A:
看这个做工和用料还不错,挺值

网友B:
百来块可以接受的

网友C:
高端产品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来块可以接受的

百来块的 我没有买过  反正这么10G口和PD充电的只有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做工和用料还不错,挺值

因为没有选择 这种只有一款

网友D:
四百块,真不值这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端产品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嗯 方便兄弟们拆解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百块,真不值这价格了,

但是没有选择  除了这个没有找到这种,其实之前还买了海备思的 4口2C 2A 10G的  带两个PD口  总功率45W  可惜充手机会重启,价格240  款式很漂亮  USB兼容很不错   就是充电会重启  带功率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做工和用料还不错,挺值

做工再好也不值400块啊!

网友:
价格高了点哦。

网友:
400,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

网友:
肯定值啊,做工不错

网友:
也可以了,挺复杂的。

网友:
做工不错!400有点贵呀!!!

网友:
我买的都是10口3.0-a的也就100左右  安克的

网友:
从成本本身来看,肯定是不值的

这东西的需求点在那?

网友:
要是加个hdmi输出,SD tf读卡器和网口还觉得勉勉强强值400
只有typec和usb,个人觉得最多最多300还行
话说是新出的吗,新品400还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