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重置系统后提示“未发现NVIDIA控制面板”简单解决办法

楼主(2025-04-03):
Win10经常蓝屏,排除内存条和固态硬盘拔插问题,只好把系统重置了,重新安装系统前一定要记得备份C盘和桌面文件。

每次启动电脑后系统托盘出现“未发现NVIDIA控制面板”提示,点击没有反应,比较碍眼

我们只要打开微软应用商店“Microsoft Store”,搜索“NVIDIA”,安装一下NVIDIA Control Panel这个应用就可以

不到一分钟,NVIDIA控制面板安装好了

网友:
我一般用ddu卸载干净,然后重新装个显卡驱动上去

网友:
驱动安装不全造成的

网友:
正常的,驱动未完全

网友:
从未出现过这情况,不过也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