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K9DUGY8J5B,316板子开卡求助 提示spare area no enough

楼主(2025-04-03):
闲鱼上买了块板子

把坏硬盘上颗粒扣下来了,查了下id发现有id一样的颗粒,于是复制了颗粒参数添加上了,但是,怎么都开不出来,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这颗粒能不能上2258H主控,2259xt2的参数直接复制到2258里面不能用,提示spare area no enough ,应该怎么改?

颗粒型号是K9DUGY8J5B

量产软件读出来的id是

单颗512G的颗粒,原来是三星pm981a盘上的,原盘是突然掉盘寄了,打算重新搞块板子开出来塞硬盘盒里当大号u盘使的,小白不是很懂硬盘这方面,求大佬解解惑

网友A:
颗粒制程SSV5,有现成的固件,另外,要注意2259xt2主控的GPIO

附上免家园下载链接:
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制程SSV5,有现成的固件,另外,要注意2259xt2主控的GPIO

附上免家园下载链接:

谢谢大佬,明天我试试,上面附件传的时候没设置好要家园,现在传个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制程SSV5,有现成的固件,另外,要注意2259xt2主控的GPIO

附上免家园下载链接:

没开出来,总是报错tran adj过不了要么就是flash connectivity什么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制程SSV5,有现成的固件,另外,要注意2259xt2主控的GPIO

附上免家园下载链接:

这样式的

adj 四个通道都是0X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