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来一个吧,哈罗a80换蓝德72300控制器

楼主(2025-04-03):
小黄鱼无意间看到个蓝德72300厂控定制版的卖家说没有5v几十块钱包邮,我就拿下试着修修,由于卖家都说没有5V了到货后就没有测试直接开颅手术,盖子不好拆,费力好大劲拆开 上电测试竟然有5V,那估计就是虚焊,补焊所有焊点再密封胶搞回去,针脚定义不同,买了插头做了个转接线,装车测试,这个控制器比较宽,塞不进去,用角磨机把挡住的磨了几下,完美安装,
仪表也完美匹配。P档 三挡 等功能也正常。这个控带自学习,不用配相,非常给力
上图看看

网友A:
换了控制器车子能跑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控制器车子能跑快多少?

目前弱磁不敢开太高。三档最高高德显示50,还能调高。怕烧电机。

网友B:
所有焊点补焊,热风枪吹芯片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焊点补焊,热风枪吹芯片码

这不是必须的吗 拆都拆了 顺手

网友C:
大佬 ,请问个问题,蓝德控制器防盗状态触发防盗后不锁电机是怎么回事。控制器是7235S防盗器是普通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还有程序能连接控制器,这是专用的的吗?最近买了辆二手车,电机400w,速度只有26km/H  ,请教一下加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 ,请问个问题,蓝德控制器防盗状态触发防盗后不锁电机是怎么回事。控制器是7235S防盗器是普通的。 ...

估计是没有接防盗信号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没有接防盗信号线吧

接了的,控制器也是好的。就是不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了的,控制器也是好的。就是不锁电机。。。。。

轮动信号也接了?那就是防盗器的电门锁接到总正极去了吧?意思就是关闭电门锁的时候防盗器也没有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