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TX电源插头引脚的排列标注规则

楼主(2025-04-03):
玩了一辈子电子,最近无聊修一台ATX电源。

之前没修过,查资料,发现引脚的标注好像有什么不对。
过去玩集成块多,想当然认为ATX电源插头的引脚标注和集成块一样,从左下角开始为1脚,然后逆时针旋转一周,依次排列。
查ATX资料,不管是20脚还是24脚,一边是从左到右,依次为1到10或1到12,然后另一边,还是从左到右,依次是11到20或13到24。
还以为编写资料人的错误。
问了DEEPSEEK,才知道确实如此。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古稀老人,无聊之举。

网友:
还真没注意,我看这些针脚都是用这样的实物图

网友A:
快上ATX 12VO吧,我早就看这古早的24PIN不顺眼了;现在的模组电源,线都一个色,分个球,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上ATX 12VO吧,我早就看这古早的24PIN不顺眼了;现在的模组电源,线都一个色,分个球,用就是了。 ...

有些dell电源有6pin和8pin的,是不是就是ATX 12V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上ATX 12VO吧,我早就看这古早的24PIN不顺眼了;现在的模组电源,线都一个色,分个球,用就是了。 ...

现在模组挺恶心的,就是各家定义不统一,之前买模组线,硬盘不认,后来卖家发现做错了品牌,还好没把硬盘烧了,否则亏大了

网友:
没有统一标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模组挺恶心的,就是各家定义不统一,之前买模组线,硬盘不认,后来卖家发现做错了品牌,还好没把硬盘 ...

模组线居然不是统一标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组线居然不是统一标准,才知道

是的,所以定制线的地方都会按品牌分,我那次还好是12v插在gnd,要是5v插在12v硬盘就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组线居然不是统一标准,才知道

尼玛,我还以为不同牌子不一样,搜了下原来一个牌子都可能不一样,以后不敢随便定制了,至少到手自己量一遍,想想都后怕

网友:
同一个牌子不同型号可能是不同代工厂的方案,也说得通

网友:
最近组装了一台电脑,也是各种查。买了根线,跟随机带的线序还不一样,各种搜索才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