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高压正离子模块可以串联使用吗?得到更加高的电压。

楼主(2025-04-03):
这种高压正离子模块可以串联使用吗?得到更加高的电压。

楼主:
正离子发生器 臭氧发生器 高压生成器 输出7KV,高压输出与地线之间间隔1.5mm左右会产生高压拉弧光。

网友:
虽然看不到图片,但我还是告诉你,不行

网友A:
去买它2个,串联起来,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它2个,串联起来,看看效果?

记得录视频哈

网友:
如果输出是直流的,按理论是可以串联的

网友:
为何要串联使用呢?得到更高的电压又用来干嘛?当电蚊拍使用吗?

网友B:
高压正离子模块串联得到更加高的电压,问题是你要那么高电压干嘛?

网友:
绝缘不好处理,一组的地端接另一组高压正极那么前一组初级部分可能带另一组高压。

网友:
先测试下是否完全隔离。非隔离共地,输入端共用电源,输出端串联,有1个会短路。绝缘和1个失效反充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正离子模块串联得到更加高的电压,问题是你要那么高电压干嘛?

点夜视仪的真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