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NLINK投屏问题

楼主(2025-04-03):
华为手机,一直使用ANLINK在电脑投屏。

问题是每次必须要先有线连接,然后才可无线WIFI连接,颇为麻烦,有没有直接WIFI连接的方法?
华为荣耀畅玩8A Honor8A 型号:JAT-AL00
EMUI版本:9.1.0
Android 版本:9
请勿复制答案或链接,除非是自己操作确实可行的方案。
切勿说某个软件比这个好,我试的够多了。

网友:
Anlink是通过打开手机的USB调试模式,然后运行这个叫Anlink的Windows程序,通过USB连接手机与电脑,Anlink就会自动识别设备才能连接成果,才能启动WIFI功能,没用线连接成功无法启动WIFI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