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内阻测试仪 同时可以测试小阻值电阻稳压管

楼主(2025-04-03):
本人自主产品,可以测试MOS管导通内阻,让假货现身!同时可以测试小阻值电阻、稳压管等附件功能,具体看闲鱼衔接:https://m.tb.cn/h.6ff0ktK?tk=tpMeexz7ukG CZ057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A:
东西不错,建议加上电池内阻测量
那种F标的场效应管绝大多数都内阻很大,发热严重,千万别买

网友:
功能单一了点

楼主:
单一才显得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建议加上电池内阻测量
那种F标的场效应管绝大多数都内阻很大,发热严重,千万别买 ...

要是加上电池内阻测试,那价格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网友B:
40元左右的不是很多吗?外壳也是精致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元左右的不是很多吗?外壳也是精致得多

全网只有我做这个功能的仪器,不信你去搜索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加上电池内阻测试,那价格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你看看会增加多少售价,夹子搞自己选择,但是吸引力会大很多,低阻本身2线测量误差也大,电阻范围最低还是标0点多少个01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网只有我做这个功能的仪器,不信你去搜索看

淘宝搜晶体管测试仪,一大把跟你的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晶体管测试仪,一大把跟你的有区别吗?

肯定有区别,你看仔细再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会增加多少售价,夹子搞自己选择,但是吸引力会大很多,低阻本身2线测量误差也大,电阻范围最低还 ...

我只能呵呵呵了

网友:
测电容精准吗?那个D值0.0几那个值,比那个镊子电桥对比怎么样,看了视频怎么只有三极管电阻的,测电容的视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加上电池内阻测试,那价格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电池内阻最容易测了,万用表加个小模块就可以测量,误差在1毫欧,最低也是测量1毫欧电阻,原理和毫欧表一样是四线测量法,成本就几元钱,会动手自己做

网友D:
如果可以测耐压就很爽了

网友:
有需要可以购买

网友:
晶体管内阻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测耐压就很爽了

我店里有专用测耐压的测试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阻最容易测了,万用表加个小模块就可以测量,误差在1毫欧,最低也是测量1毫欧电阻,原理和毫欧表一 ...

请问;小模块在哪买,叫什么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小模块在哪买,叫什么名?

小板自己做的,成本低,比邮费都低,所以不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