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锡膏用完了,又买了两样

楼主(2025-04-03):
好几年前买的宝工焊锡膏,铁盒里面都生锈了,黑糊糊的,剩了大约半盒让我给扔了。
刚又买了两样,希望好用。
针管BGA焊膏是几年前买的,很好用,松香是卖家送的。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个

网友:
质量应该是可以。

网友:
助焊膏还对,焊锡膏不对

网友:
用的时候会不会辣眼睛

网友A:
用过这种白色的宝工牌助焊剂,很好用,缺点就是具有轻微导电性。

网友:
助焊剂不是焊锡膏

网友:
一直用松香,焊锡膏很少用

网友:
这不是助焊剂吗

网友B:
这种助焊膏有的写的不含酸性物质,实际还是有酸性物质,不过得用一段时间才能发现,烙铁头有腐蚀,焊完的板子焊点周围也有腐蚀。如果平时不焊不锈钢铝极耳什么的,自己弄点纯度高点的松香,然后泡在95%酒精的小瓶子里,慢慢加松香,最后能得到一瓶松香水饱和溶液,这个就很好用了。

网友C:
焊完怎么清洗的?我用过几好种,都比较麻烦,还有的说是免洗,焊完黏糊糊的,也不敢不洗。看过有些厂家维修的板子,免洗焊油最后是固化的,用手摸很光滑。

网友:
我还是习惯用松香

网友:
那么多焊锡膏你用的完?

网友D:
这东西还真写的焊锡膏,一般叫助焊剂,焊油,这个不一般啊

网友:
楼主刚买的两款锡膏

哪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种白色的宝工牌助焊剂,很好用,缺点就是具有轻微导电性。

嗯,确实会,这种助焊膏焊完电路板类一定要清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助焊膏有的写的不含酸性物质,实际还是有酸性物质,不过得用一段时间才能发现,烙铁头有腐蚀,焊完的板 ...

等有机会就按老哥说的制造一款,哈哈。
绿盒的轻微导电,焊完要清理才行,黄色和BGA款的是免洗的,但不适合焊粗糙氧化的铜线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完怎么清洗的?我用过几好种,都比较麻烦,还有的说是免洗,焊完黏糊糊的,也不敢不洗。看过有些厂家维修 ...

黄盒的和BGA针管那款是免洗的,确实会黏糊糊的,棉棒蘸点酒精一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还真写的焊锡膏,一般叫助焊剂,焊油,这个不一般啊

哈哈,谢谢老哥,类似的功能,不一样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