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12v电源标称2.5A实际1A都不行

楼主(2025-04-03):
网淘的腾达AC15路由器,其原装电源标称12v2.5A刚到手时候输出只有8v,拆开发现最大的电容450v22uf掉了,于是换了个手里现成的450v 47uf。结果电压12v倒是上来了但是电流上不来,接上一个12v小功率电扇试试,发现电扇打嗝转一下停一下,电流应该是一下一下间断输出的,直接电流表短接输出,电流最大也就1A。翻看半天,除了最大的二极管周围有点黑,也没见明显损坏,只能上来求助维修思路了,望诸位前辈指教。

网友A:
这种电源能有1A输出不错了。2.5A应该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能有1A输出不错了。2.5A应该是虚标的。。

路由器原配电源,应该能足安吧

楼主:
不懂啊,那是个瓷片电容吧?干啥用的?还请前辈细说

网友:
整流二极管换了看看,下面板都烤糊了

网友:
这东西给我都不敢用,看着就危险。

网友:
换一下启动电容,直角铝板那里面的那个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啊,那是个瓷片电容吧?干啥用的?还请前辈细说

网友B:
估计是虚标了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换的电容没问题,其次按上面说的换电容,二极管换个合适肖特基的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设计就达不到2.5

网友:
后极大电容后肖特基二极管一起换了应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虚标了

这么大个变压器虚标可能性低

网友:
3楼正解,一般都是启动电容容量不够了,造成启动困难,换一个同规格的电容,散热铝片直角处用绝缘纸挡一下,挡在铝片和启动电容之间,避免高温烘烤电容,第二,在次级快恢复二极管上面或者是在背面再并一个同规格的快恢复二极管,可以加大输出电流。

网友:
后面二个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首先把输出滤波电容,输出整流二极管换换

网友:
楼主修复好后告诉大家一下是如何修好的?

网友:
电路板糊成这样了,直接扔了就好,修好了用起来也不放心

网友:
12v2.5A那就是30W咯,路由器不会耗电这么大,俺以前买过几个无线路由器耗电也就2~4W不等。虽然电源功率有虚标,但不影响正常使用,你要拿去带别的负载就不好说了。不过如果连路由器都带不动,那就说明还没修好,楼上的各位坛友已经说了,除了把损坏的高压电容换掉之外,把其他的电解电容也都换掉看看。

网友:
电流应该设计够的,,只是有原件老化导致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