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人用裁纸刀切过板子么?

楼主(2025-04-03):
记得以前有人说过用那种闸刀可以切PCB的,要留多少边距啊?最厚多少不会有裂纹啊?

网友:
应该只能切0.8厚度的, 不过用大剪刀也一样了。

网友:
适合0.8mm及以下,切1.0有点费劲,切1.6需要先吃点奶来攒足力气

两个模块之间的间距留1.5mm左右就行了,这样切不到肉

网友:
现在主流是玻纤板  标厚1.6的就别想裁纸刀了,用手钢锯
其实大夹子也很重要   大力夹死死夹住后  你就可以慢慢锯了
这些场景茶的帖子里能找到

网友:
曾打了1.6的板子,美工刀割的累啊,才切割了一片,其他4片切不动了,如果是0.8-1.0的板子,应该用美工刀划断铺铜层,就可以掰断了。大剪刀也可以。

楼主:
我试过钢锯,锯起来非常容易划伤板子,线锯倒是没有划伤的问题,就是太累了,而且锯的歪歪斜斜的,0.8的应该不会容易断吧

网友:
铁皮剪刀最好用

网友:
如果经常用钢锯切割的话,建议找两段等长的小角钢两端打孔,PCB夹在角钢之间锁紧两端的螺丝,锯条紧贴角钢面切割简单工整,如果有台钳的话可以在台钳上夹持就不用螺丝了,其实玩这些还是拍一个或DIY一个小电台锯最方便,使用小金刚砂切石片断面平滑免打磨。

网友:
年轻时候用修脚刀裁过,搞电子的恐怕没人少得了

网友:
我用勾刀切过,就是切割亚克力板的勾刀。
有条件还是小电锯,铡刀切割的边是变形的。

网友:
以前用钢锯,难度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钢锯,锯起来非常容易划伤板子,线锯倒是没有划伤的问题,就是太累了,而且锯的歪歪斜斜的,0.8的应 ...

那是你练习太少,

钢锯条还容易控制走直线   线锯是方便切割各种不规则、弧线的   不容易控制锯直线

开锯时 先用指甲抵住锯条侧面  慢慢在板子边上拉出锯路浅槽

手锯当然是标厚板容易, 0.8的直接用墙纸刀或钩刀划开  不适合手工锯

网友:
这种切PCB没问题,但切口不美观,也不怎么好操作。
小台锯好用,就是有粉尘污染。

网友:
我用铁皮剪刀剪0.8mm的很好剪, 再厚的就不行了

网友(2025-09-26):
买了个铁皮剪,剪 1.0mm 以下的 PCB 跟剪纸一样轻松。后来又入了裁纸刀,但小 PCB 固定麻烦。还是铁皮剪顺手。1.6mm 的板就费劲了,太硬,还容易崩边。

网友:
楼主认识人的话可以找裁钢板的机器,或激光切割机。不过加工好的不太好定位。不怕费劲的话可以试一下勾刀就是裁有机玻璃那种,勾到一半厚度掰开

网友:
切割过多次,1.0板厚轻松, 1.2板厚也可以,使点劲。 1.6困难。
模块之间间距1.0即可。 如果怕切歪,就多留点。

网友:
曾经慢慢用裁纸刀磨过1.6的板,干得怀疑人生

网友:
薄的用剪刀,厚的用锯条或裁纸刀先割出一条印子,再掰断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