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OPPLIPU暖风浴霸拆解

楼主(2025-04-03):
去拿快递路上看到垃圾桶里有这个东西。

不容易啊,每天有十几位老奶奶巡逻各个垃圾桶。
第一时间拿到菜鸟驿站。
中间部分塑料面板已经烤化变形,在菜鸟驿站时就扔了。

                               显示面板的前后壳都没变形,中间显示部分变形了。

                       搜了一下,似乎这个牌子做过移动淋浴房,别的就搜不到了。

         灯板只有12W

显示面板这个位置是个温度探头,可是面板两根电线,是如何得知开了灯或者开了风机呢?

线已经压的很扁。

网友:
PTC发热有点小

网友:
欧普和飞利浦的合体?

网友:
去夺取十几位老奶奶的福利?

网友:
拆完得继续扔垃圾筒,,质量太差了。

网友:
所以温度显示只是温度显示 再做一些动画效果上去

网友:
可以,两个电机再加上发热体,拆下来当存货,以后肯定能换到其他的浴霸上。

网友:
在小区捡东西得眼疾手快

网友:
不错的修好能用上好几年呢

网友:
低压i还是阻容降压啊

网友:
显示用一个8pin IC搞定,有点搞头,不错...

网友:
我这是不可能捡到这种东西的,巡逻次数比你那还密集,哈哈

网友:
PTC功率不小吧,还有继电器控制。两个电机应该都是铝线

网友:
看到杂牌果断放弃捡回家了

楼主(2025-10-05):
中间部分塑料面板已经烤化变形,在菜鸟驿站时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