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昨天拆咸鱼的全汉电源,大家说没有PFC,今天拆联想本机的康舒电源PCK013

楼主(2025-04-03):
昨天众大佬说咸鱼买的全汉没有PFC,我也不懂啥叫PFC,我这个康舒有PFC吗,大家看看跟我那个咸鱼全汉电源有多少差距呢

现在我没好的显卡没法烤新的那个全汉电源.....虽然已经用上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没有PFC,没有第二颗升到45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FC,没有第二颗升到450V的电容

我这个原机康舒也没有pfc吗,那品牌机没有pfc也是可以的咯

网友:
看结构应该是主动PFC,但是没看到高压电容,不知是否散热挡住还是什么情况,这电源挺牛

网友:
风扇旁那个大磁芯就是pfc电感

网友:
所谓全汉的电源要小心。

网友B:
这是新标准的电源吧,没有atx20插头了,只有单12V输出的,

网友:
这太 简单了 ,板子干净的不行

网友:
没有PFC根本就不允许出厂,多虑了!

网友:
这个电源清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标准的电源吧,没有atx20插头了,只有单12V输出的,

+1,只有12V,应该是ATX3的...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

网友:
这是联想的小电源,前年我的这款电源也坏了,最后100多元重新买的新电源,旧的扔在那儿还没折腾。

网友:
这是品牌机用的,只有12v,定制款

网友:
这个电源板集成度挺高

网友:
有的,看输入电压范围低至100v就肯定有,买电源建议看输入最低支持多少v,要支持120v以下的比较好

网友:
这电源可以的   就这样才好   不然太麻烦了

网友:
主动PFC,这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主动PFC,但此电路的功率二级管没看到可能在另一面是贴片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