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电源PSON无电压,PFC不工作,内有原理图

楼主(2025-04-03):
一个电源,大电容310V,VCC29V,HV220V(数据手册这里700V什么鬼?),PSON正常应该有3.3左右的现在没有,想问下PFC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图中我已经测试了一写地方,红圈红字说明,请赐教

网友A:
PSON是由辅助电源提供的吗?

网友B:
太糊了,没看见辅助电源。

网友C:
是不是短接开机脚才能开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N是由辅助电源提供的吗?

没有那部分电路图啊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糊了,没看见辅助电源。

PDF都上传了啊,截图做标记只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短接开机脚才能开就

Pson没电压了,短接也不行了

网友D:
顺Pson线查电路,画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都上传了啊,截图做标记只能这样的

板子两面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Pson线查电路,画图,

pson 过一个电阻去SY1202那个芯片的,但是那个芯片没有数据手册不知道引脚定义

楼主:
次级没有电压,hr1200没有正常工作次级就不会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