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0几块钱的600x600平板灯拆解、安装,头次见铝基驱动,终于不怕射灯亮瞎眼了!

楼主(2025-04-07):
偶又折腾了!
之前为提高阳台照度,在阳台柜上增加了射灯,结果亮瞎眼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1915-1-1.html
思前想后,还是改阳台灯算了,虽然麻烦点

在马老板店里溜达,看到一个宣传功率38W的600x600平板灯,10几块钱,性价比挺高的,当即撸了
到手外包装还挺厚实

里面就一个灯
正面

背面,看厚度就是所谓的背照式

贴纸

看背壳像是塑料材质的,但四角的皱褶感觉好奇怪

先不管,看驱动

拆了

驱动板正面

翻过来一看,居然是铝基板的
撸了这么多灯,还是第一次看见独立驱动用铝基板来做

驱动芯片

输入充当保险的电阻是圆柱表贴封装

电感也是表贴的

取下面板后,灯源部分是4根灯条串联

单灯条规格,灯条是用导热胶粘在背壳上的

灯珠+透镜特写

背壳确实奇怪,用磁铁试一下,没想到不是塑料,是铁的

面板,主要就是均光片

边框主体是塑料,四角内有铁片固定

通电检查,发现有轻微闪烁条纹
看来驱动不给力呀!

稳定后的功率,果然是山寨灯具标准的1/3降额

功率因数也和一般的差不多

准备替换原来的阳台灯

里面是偶改的两个10W灯盘

如何固定这个平板灯,真是伤透了脑筋
翻出之前撸的304链条,决定把它吊起来

四角先打上孔,铁片正好补足强度

比划好长度,截断链条,末端改成钩子,

如法炮制4条,用原来吸顶灯的螺丝固定

驱动出线也改一下方向,可以降低和天花板的间距

挂上去就搞定了

后来发现有点吊甩甩的,又在四角塞了泡沫,这样就完美了

开始还想在四角上螺丝,做挂钩,算了,反正上面也看不见,怎么简单怎么搞!
后续取掉几个射灯,打麻将时终于不怕射灯亮瞎眼了!

网友A:
好钢用在刀把上?

网友:
用灯板的边角料做驱动?

网友:
我们经常接触此类平板灯 里面最高端的是侧发光的 也可以做到超薄 亮度非常均匀非常厚重 欧普的 卖到100多元 那是真的不错

网友:
直接钉在顶上不行么,采访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

网友:
元首果然口味重,灯也要玩捆绑、吊绳
要不再装个烛台

网友:
便宜好用吗?

网友:
还不如买个圆形的,直接钉在上面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价格也真的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钢用在刀把上?

厨房是600x300的,卫生间是300x300的,能用再刀把上也不错

网友:
楼主厉害,集成吊顶灯单独用,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现在这种灯便宜是真便宜,好用的没几个

网友:
爱家爱生活的好男人

网友:
阳台灯一般吸顶灯吧?你这个灯吊起来稳当吗?好像有点另类啊!

网友:
这下亮瞎眼了

网友:
还是这种舒服

网友:
现在的灯没有不虚标的,我买的也是虚标,让卖家又补邮了套灯芯。

网友:
直接螺丝安装多好

网友:
这是把集成吊顶灯吊起来用啊,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