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输出24伏直流电的变压器,可以串联起来得到一个48伏的电源吗?

楼主(2025-04-03):
两个输出24伏直流电的变压器,可以串联起来得到一个48伏的电源吗?

网友:
负载只能是一个电源的负载

网友:
串联没问题的,极性正确就行

网友:
极性搞对就没问题

网友:
找个双24V的变压器,两组线圈串起来就是48V,比两个单24V的电源方便多了。

网友:
相当于把两节电池串联起来使用。

网友:
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A:
可以,开关电源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用过,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找一段漆包线,很输出端串联绕在变压器上可以升压至48伏

网友:
可以用,没有压力.串联的最大电流取决于最小功率电源.

网友:
串联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关电源最好用一样的

开关电源可能面临互相干扰,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开关电源的话,最好不要串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呢?乌克兰总统核按钮吗?

网友:
怎么觉得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