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快驴电动车充电器CYC48V12AH

楼主(2025-04-03):
我舅是修摩托和电动车的,我妈从我舅那里拿了一辆电动车,配的这个充电器看着很特别,一般都是黑色外壳的,这个确实骚黄色还是第一次见。

外壳很黄很残旧,伊拉克成色。。。

铅酸电池用的,4812的规格,背面有颗螺丝。

易碎签看差不多10年了,壳子都有点老化发脆了。

风扇0.08A功率不大

主板做工一般般

5N65的mos管

防反接的BT151

整流管包裹着散热片看不清型号

电源芯片QW3858这个还是头一次见

看这板子的元件,应该是维修过的。

插件电阻这么跨接肯定是后加的

R13旁边这个贴片电阻这么焊接很不和谐啊,芯片看不起字估计是个单片机。

这两个20殴电阻玩起叠罗汉了。。。

看样子这充电器换过的零件好像不少,也许炸过管的,不知道是我舅哪里弄来的。我舅修车接个线换个霍尔什么的还行,这种电路是看不懂的,估计是原主人自己修的。

网友:
都大同小异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大同小异,感谢分享

网友A:
有风扇不错,我家的居然没风扇散热,充电时摸塑料外壳很烫,但都能充满,不知要不要自己加个小风扇?

网友:
只是外壳比较骚

网友:
看板子确实是维修过的。

网友:
骚黄色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风扇不错,我家的居然没风扇散热,充电时摸塑料外壳很烫,但都能充满,不知要不要自己加个小风扇? ...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加,有风扇的话充电器寿命会长点。

网友:
后期的,设计用料只能说算比较差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我们坛友修好的,小心他来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