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近10年的充电头要不要更换零件

楼主(2025-04-03):
如图,这是航嘉小U排插的 USB 输出小板,看了下订单 是2016年买的,几乎一直通电
四个口分别:
1、床头灯,灯带独立开关。
2、紫外线消毒盒,带独立开关
3、microUSB线,偶尔给老设备充电。
4、type-c 线,经常给手机充电。

常年通电,上面的哪些零件会老化,电容要不要换一下,换高压侧的就行吧。

网友:
一般来说带储能的都会老化,比如上面的电容,但是没出问题的话其实无所谓,因为电容就算坏了也能用,无非打嗝严重点

网友A:
看着没啥必要,你换的也不一定比他原装的好

网友:
先用用再说了

网友B:
那天去我干姐家,摸了一下苹果平板,手麻麻的,一看,插在飞利浦的插排USB供电上,拔掉就不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啥必要,你换的也不一定比他原装的好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不过不换不舒服斯基...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天去我干姐家,摸了一下苹果平板,手麻麻的,一看,插在飞利浦的插排USB供电上,拔掉就不麻了。。 ...

啥姐?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

网友:
凑活用吧,换 了可能就异常了

网友:
都用了十年了,坏了就再买一个

网友:
没有异常情况你捣鼓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天去我干姐家,摸了一下苹果平板,手麻麻的,一看,插在飞利浦的插排USB供电上,拔掉就不麻了。。 ...

其实你摸哪都麻

网友:
小米1的充电头我也是一直插着用,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天去我干姐家,摸了一下苹果平板,手麻麻的,一看,插在飞利浦的插排USB供电上,拔掉就不麻了。。 ...

然后插了充电头就会触摸失灵吧?

网友:
常年通电,时间长,按军品元器件的寿命,需要换的应该不少,换不换,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经常检查,元件无明显问题不用换。

网友:
不坏别动它,很多都是折腾死的。

网友:
没出问题的话其实无所谓

网友:
这么说来,我那个施耐德的也有10+年了,能用就用吧,不出问题就用着,就是电流小了点,最大只有2.4A5V

网友:
楼主我劝你不要手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