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此电脑如何在 winPE下加载驱动 识别硬盘 谁有呢

楼主(2025-04-03):
此电脑如何在 winPE下加载驱动 识别硬盘 谁有呢

yun

网友A:
阿里云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里云虚拟机?

是的哦!!!是的哦是的哦是的哦是的哦@!!!

网友:
换PE?

二○二五年四月三日

网友:
大哥,,志强啊,服务器么,这也能用PE么,一般的pe里面没有对服务器的支持吧,硬盘是不是有阵列卡?阵列卡的驱动要提前下载,单独加载。
如果是那种华强北的,貌似可以
----------------------
云电脑?难搞

网友B:
电脑BIOS设置里要将SATA OPERATION:RAID ON修改为AHCI,不然WinPE下可能无法识别硬盘

RAID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BIOS设置里要将SATA OPERATION:RAID ON修改为AHCI,不然WinPE下可能无法识别硬盘

楼主这个是云电脑,貌似不给弄BIOS的吧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和大神们学习一下子。

网友:
感觉这bios都是定制的,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