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东芝bics4开卡提示”Retry table index is not matched“,已经解决,附上工具

楼主(2025-04-03):
从一个联想的老电脑上拆了个硬盘,硬盘已经不认盘了(ps3111),于是把颗粒拆下来了。

结果这颗粒是四个自封的64g颗粒,上头写着TA59G55AWV,上测试架发现是东芝的bics4颗粒,想了想就贴到了个4贴的msata sm2259xt2板子上
改好跳线,用SM2259XT2_FBiCS4_PKGV0311A_FWV0303B0固件,rdt正常跑了,0坏块
但开卡是问题出现了,提示Retry table index is not matched,查了一下。网上没有已知法子,看来只能自己折腾了
折腾了半天,一直卡在这,于是便试了一下换固件,换成了SM2259XT2_TSB-FBiCS4_PKGW0602A_FWW0529A0
重跑了rdt,开卡成功!附上固件:

补充内容 (2025-4-25 19:58):
蛙趣,我发现个事儿,这固件的smart有问题,写1gb显示写十几gb,读取也一样

网友A:
楼主,这个TA59G55AWV Flashid是多少?

网友B(2025-05-03):
这个smart数据的问题,是不是你把盘命名为INTEL, TOSHIBA之类的名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mart数据的问题,是不是你把盘命名为INTEL, TOSHIBA之类的名字了?

没有啊,我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开卡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TA59G55AWV Flashid是多少?

不记得了,找时间看看

网友(2025-06-14):
我也遇到过,而且只有东芝颗粒遇到了写入放大问题,bics3、bics4都开过,都存在这个问题,放大约2、30倍,感觉应该是固件直接移植的其他型号的,参数不合适,好像之前有大佬曾经提到过是GC的问题,没有再仔细研究,尽量避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