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关于剃须刀电池选择

楼主(2025-04-03):
淘宝买过好几次飞科剃须刀电池,2/3AA短款那种的,镍镉镍氢都买过,为什么和原厂的续航比起来简直是天地之差,17块钱两节的那种。第一次还可以,后面充个三四次就完全不行了。续航比原厂淘汰的都不如。

网友:
剃须刀电池买过一次不行,直接换剃须刀了。原装电池就是好些,淘宝买不到好电池。

网友:
不知道松下那种镍氢五号或者七号可充电池能否安装上去使用。

网友:
充电电池都是耍流氓
都是买开盖换电池的飞利浦,充电的没电了,很尴尬,可惜越来越少了,
就像手机,被苹果带偏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锂电池,属于升级了。

网友:
改造一下内部空间,干脆就用5号充电电池

网友:
淘宝也买过剃须刀电池,简直垃圾或垃圾不如。

网友A: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再次的电池,10-20个循环很轻松,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B:
剃须刀电池改动一下用锂电池吧。

网友:
有的是用七号电池的,可以换品牌的镍氢电池。

网友:
昨天刚好从柜子里翻出一个超人剃须刀,充了几个小时,显示充满了。谁知剃了一下胡须,立刻显示需要充电。看了各位的反映,是需要换一节锂电啦。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淘宝上的电池基本都是假的,所以,直接换新机吧

楼主:
网上的那些短款镍氢确实很难买到好的,没有厂家没有型号,下单了一个PQ206,标准AA电池以后随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再次的电池,10-20个循环很轻松,充电器有问题?

我原来新的剃须刀一个月充一次电都可以。12个循环就是一年了,淘宝上买的两个月就不行了,镍氢600mA,镍镉450mA的我都买过,开始的时候电量感觉很猛,几次就不行了。这种不像标准5号能买到大厂的,连牌子都没有。

网友:
深水宝不好买到号电池,还是非标电池更难买
我的菲利普剃须刀用了7年,电池AAA内阻大了动力不足,拆下来测试容量由400+(标称700+)
然后买一个成品电池换上去,动力有了(内阻可以接受),不过测试容量只有450+(标称800)
不知道循环寿命如何,不过看这个虚标容量的操作,估计质量很一般
以后准自己点焊AAA 倍特力,AAA 800容量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剃须刀电池改动一下用锂电池吧。

剃须刀一颗1.5或1.2v的电池没法改锂电,电压高了要换电机,降压麻烦多了,我换过电压高点的电机,转数也太高了易损刀片,功率偏高很多,网会温热,将就用了!

网友:
改过2把 一把改成5号磷酸铁,一把改了18500的锂电,效果都很好

网友:
品牌镍氢的质量是不错,但价格也很美丽,性价比比锂电池差太远了,降压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主要好电池不便宜,性价比不高

网友:
宝上的产品可以保证你能用,但不保证与原厂性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