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Wii鸡腿手柄失灵了,正好拆出来看一看

楼主(2025-04-03):
最近正好有个鸡腿手柄插入直柄后直柄失灵,正好拆出来看看

整个鸡腿手柄主题除了用下方的两个Y字2.0螺丝固定之外就是上盖前方的两个卡扣进行固定

拆开拿下后就能直接看到电路板部分

摇杆部分还存在摇杆厂商的标识.....可惜不知道厂商的名字

侧面电路板倒是很简单的两个石墨触点跟导电胶的组合

随后就应该是故障位置了

这个已经是用电焊笔跟焊锡补过的结果了,原本上面的电阻也已经耷拉在电路板上面快脱离电路板了,于是焊了回去(焊点难看见谅),
下方的电阻就完全掉去不知道哪里了,只能将已经脱落的焊盘尽量补一点锡......大概是因为过度用力摇晃把本就不太结实的电阻给晃掉出电路板上了

网友A:
您需要一个很不错的助焊油。然后你会发现,焊好都不是事。

网友:
需要一点助焊剂

网友:
卖管锡浆吧,挤点下去烙铁一烫就行了

网友B:
你这焊接的不行啊,还是不够牢靠。你至少要松香,助焊剂另说了,还要吸锡带

网友:
你这个微距照片拍的很清晰啊,什么手机?

楼主(2025-05-10):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一个很不错的助焊油。然后你会发现,焊好都不是事。

当时助焊油找不到了....于是就只能用焊锡条硬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焊接的不行啊,还是不够牢靠。你至少要松香,助焊剂另说了,还要吸锡带 ...

恩,当时焊盘就只剩下一点点了.......所以比较难焊(毕竟是当时运动量过大估计直接连着焊盘一起掉下去了);
而且下面的部分应该是还有另一块电阻;不过当时已经找不到了....就只能作罢了

网友(2025-07-29):
应该是摔过吗,电阻不会这么容易掉,问一下,玩体感需要鸡腿吗